请教ATMEL 89S 单片机 ISP软件安装的问题

楼主(2007-02-14):
我安装的ATMEL 的软件,但是不支持89S4051,必须要升级一个2.4的版本才能支持。

但是,这个2.4的版本安装不上去,总是提示"FAIL TO COPY ATMELISP.EXE",是什么原因? 有人遇到过么?

多谢!!!!!

网友A:
你可以在以前的版本上打个补丁就行了.

就是将89S4051的库文件拷贝到库文件目录下即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