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用单片机软件实现SPP从端吗?

楼主(2007-02-15):
我需要实现一个SPP从端,不需要ECP/EPP功能,反向模式用byte或者nibble模式实现,在接收到数据后通过UART串口转发给另外一个单片机,现在成本允许使用1个10元左右的8位机来做,能否用nSTROBE信号的上升沿申请单片机中断来进行数据读取?有没有做过的师兄麻烦帮说一下可行性。(PS:主机已经声明,必须检测nACK信号才发送下一个字节)。

网友A:
完全可以模拟的

你所需要的功能不难的,因为你从机还可以一直等待主机的信号,收到信号再发送出去。不过如果你主机速率太高了的话,从机可能忙不过来的。
   但是,如果你采用新一代8位8核平行处理器FPPA的话,一切变得太容易了,用一个CPU来接收主机的数据,另外一个CPU来发送数据,还有6个CPU可以打瞌睡的,^_^,有事就打个招呼,让我们先睡一阵子好了。8个CPU中最高一个的指令执行速率可以达到4MIPS,仅仅是外挂8M的晶体哟!
   有兴趣先到我的博客上先看看,了解一下,有需要再和我联系!

网友B:
楼主要求可以实现,它是个主从关系,有握手可协调两侧速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