个位高手有谁知道Unicode码转GB2有什么具体的算法吗

楼主(2007-02-15):
个位高手有谁知道Unicode码转GB2有什么具体的算法吗?
或者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有什么规律啊

网友A:
我也在找答案

我也在找答案
如果是在PC上编程,可以有API可以用的。
但好像单片机是没有什么好办法。我查下来都说两者不是线性对应的。比较好的办法是自己做对照表,用查找的方法。不过就是占用空间比较大,查表也挺耗时间,特别是表比较大的时候。
希望有高手现身,指点迷津。

网友A:
lisongping发在通讯板块的帖子也有高人回了,答案是:

查表!
看来真的只有这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