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51的问题

楼主(2007-02-16):
昨天朋友问到要给51内部RAM的一个地址负值,应该如何写,我查了一下书
可以使用可以使用_at_,那位兄弟给我个例子,例如在内部ram的0x30写入55h

应该如何使用呢

网友A:
考虑指针?

unsigned char* p;
p = (unsigned char*) 0xHHHH

*p = data;

网友B:
DBYTE[0x30]=0X55;

#include <absacc.h>
DBYTE[0x30]=0X55;

网友C(2011-05-11):
(unsigned char *) 0x30 = 55;

选那个small模式 如果用keil

或者加关键字data  加哪个位置我也不能肯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