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7705的应用请教。

楼主(2008-04-29):
我的应用中要用到2通道16位的AD采样。
模拟输入范围:单端,0--5V

我看了AD7705有两个差分输入,能不能接成单端的形式,也就是VIN-接地,VIN+接输入信号。
还有问一个弱弱的问题:参考电压的大小是不是输入电压的范围,也就是说,参考电压为5V,那么模拟输入的范围是不是不能大于5V,只能0--5V.

不好意思,新手,各位见笑了。

网友A:
没有用过你这种信号输入

不过我想应该也是可以得,只要是在Vin-和Vin+之间形成差分信号就可以了。
参考电压手册上有规定应该用多少,参考电压的值和内部增益倍数决定了电压的输入范围,超过这个范围就会溢出。

楼主:
re

0--5v的输入信号很普通啊,用个电位计调节就可以产生0--5V信号。
如果要输入这种信号,VIN-是不是 接地就可以了啊 ?

网友B:
VIN-接地可以使用

但结果仍是差分式的。

楼主:
没有人给一个全面的解释吗?

我想,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止我一个新手遇到的

网友C(2009-08-25):
同感啊 希望能尽快解决,另外请教一下,所谓的ad7705里面的可编程增益是怎么控制的,串行接口是不是和普通接口一样,另外数据更新速率怎么控制,初学,还望指教。

网友D:
7705好贵哦
我们买了一片四十五

网友E:
如果把Vin-接地容易受地线干扰。
增益和更新率是通过设置寄存器控制的!
我当年做得一个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WriteTo_Reg(0x2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To_Reg(0x0c);     //主时钟使能,4.9152MHz时钟频率,设置数据更新率为50Hz
                WriteTo_Reg(0x10);     //选择通道1,下一个选择设置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WriteTo_Reg(0x74);     //增益64,单极性,缓冲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