+++++新手请教关于单片机外扩RAM++++++

楼主(2008-04-29):
原来的单片机用的是ADuC814,只有28 引脚,主要用作A/D转换,外扩RAM不够,
现在想要改成同系列的 ADuC831  有56引脚,要求外扩 1M的RAM,听说有一种不需要锁存器、译码器的  RAM,可以直接和单片机连结,请帮忙推荐一下,什么样条件的的RAM满足这样的要求,为什么不用锁存也可以,主要有些什么牌子型号之类的,另外对相应的单片及没什么特殊要求把?

另外这个单片机的要求很简单:有片内 A/D,有一个串口,能够外扩1M的RAM,另外最后要进行CRC校验(这个单片机的速度应该足够吧,要用来传递心电数据的打算),我感觉ADuC831满足要求(因为要求必须换同系列的),请帮我参考下没什么不妥吧  呵呵

谢谢!

网友A:
你找串行接口的存储器就不用锁存器了

楼主:
新手请教关于单片机外扩RAM

好像说是有些并行的也可以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