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新年好!恭喜发财!有个液晶显示方面的疑问请教:

楼主(2007-02-18):
要实现下面的功能,请各位支招:
把设备送过来的像素数据显示在640*400单色液晶模块上,四根数据线,像素位时钟周期200ns,送完一行需要(640/4)*200ns=32us,送完一帧(400行)会有一个帧同步脉冲过来,帧周期为32us*400=12.8ms,也就是显示刷新频率为1/12.8ms=78.125Hz。
我想,如果LCD模块的写入速度足够,单片机就可以每收完一字节数据就马上写入LCD模块的RAM,保持同步刷屏;若速度不够,则收到数据后先在一双口RAM中“刷屏”,然后用另一单片机异步读取双口RAM中数据送LCD模块显示。
我的问题是:
用单片机以200ns为周期持续接收并处理数据比较困难,哪种单片机比较合适?如果用CPLD来做完所有功能不知道难度如何?以前没玩过这个,能否推荐个型号?

网友A:
用另外的掖晶控制器芯片做接口

楼主:
楼上,用哪种液晶控制器芯片?

可以编程来适应这种输入信号吗?

网友B:
MCU处理不了

200nS的位周期相当于5M的码速,你的要求可以用CPLD、FPGA等实现,做数据合并即可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各位,决定上CPLD了,从菜鸟学起,呵呵

网友C:
应该用专用的液晶控制器芯片

当然,你非要用高速MCU或CPLD自己做也行的
完全没必要用双口RAM

网友D:
cpld,不到20块搞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