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单片机的中断问题,提醒大家注意。

楼主(2007-02-23):
使用SST51单片机的外中断Int2,
就是P4口的一个管脚作为外中断使用时,内部不会自动复位。
只要一次中断,就一直进入中断程序,必须人为的将IO口置1。

网友A:
问下SST的技术支持呢,我也发现那个单片机有BUG

网友B:
从SST89E58RD2 datasheet上看到的

If IT2=1, IE2 is set/cleared automatically by hardware when interrupt is detected/serviced.

 要将IT2置1后硬件才会动作.

必须人为的将IO口置1: 这一点是51MCU I/O的特性,置1后IO才为输入状态.

网友B:
TO NE5532: Any other question?

网友A:
P4口不能读入到A中,否则出错

网友B:
TO NE5532

老版本的有这个问题.
   用新版本即可. 如SST89E58RD2A已修正该问题.
        另: 可否告知具体型号?

网友A:
SST89V52RD2

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BUG,希望您能帮助提供一个BUG的修正清单,此举可能会影响我公司是否继续使用SST的单片机产品。不过SST的响应速度令人非常满意。soundman@sohu.com

网友B:
没办法.

我也是问SST的FAE才知道的,我没有bug list.
     FAE说尚未发现别的bug.P4口不能读入到A中,但可以读到别的寄存器里,绕个弯就可以解决问题.

网友B:
TO NE5532: {重要!!!}

我在SST的网站上看到SST89V52RD2已经EOL了,估计是停产的意思.
相关链接:http://www.sst.com/products/eol.xhtml

网友A:
查到了,谢谢老兄提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