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讨stc isp协议

楼主(2007-02-25):
我正在研究stc54系列单片机的isp下载协议
已经完成90%,但卡在最后三个字节上,这三个字节是加密后的数据,我一直未能**,有成功破了的朋友愿意交流一下吗?

网友A:
感兴趣,解出来了能公开一下么?

楼主:
stc下载协议(第一季)

点击下载后,计算机会不停的发"7F 7F",单片机接受后会回发

46 B9 68 00 21 00 0C 27 0C 26 0C 26 0C 27 0C 27 0C 27 0C 28 0C 27 34
头部             |内部晶振频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3.4e

45 00 F3 14 82   FD FF FF FF FF 1B 16
         4krom  |内部晶振      |校验位和结束

哪位朋友可以解答一下内部晶振频率是如何提取出来的?

网友B:
呵呵,研究出来了吗??正需要这个东西。

网友C:
研究那玩意干什么?

网友B:
研发研发,研究一下STC的秘密啊。

网友D(2008-05-06):
连续8次返回定时器测量得到的7bit高电平的长度

0C 27 0C 26 0C 26 0C 27 0C 27 0C 27 0C 28 0C 27
连续8次返回定时器测量得到的7bit高电平的长度,
此时波特率是1200bps根据这些就可以计算晶振频率,
另外stc上位机软件的算法其实不太准确。

网友E(2010-11-06):
有在研究STC的下载协议的么?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箱:wangguixi110@126.com

网友F:
呵呵,一起探讨一下。

网友F:
STC内被的引导ISP的boot可以修改吗?

网友G:
11# 工大第二枪 应该可以改,我觉得他不同型号只是出厂配置数据不同而已,用的都是同一晶片。这种方法俺在别的原厂亲历过。

网友H(2011-06-29):
这个网上应该一堆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