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C 编译器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30):
KEIL C 编译器的问题

定时器中断中调用一个扫描数码管的子函数,数码管由74HC595驱动。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main(void)
{
    init_mcu();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time0_over_int(void)interrupt 1 using 3
{
 uint i = TIMER0_TIME;                //

 TR0 = 0;
 TL0 = i;
 TH0 = i>>8;
 TR0 = 1;

 led_dly_one_byte(test_reg_1,1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   led_dly_one_byte(uchar number, bit dp)  //参数1为显示的数字,十六进制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参数2为小数点控制位,1为显示
    uchar    i,j;
    i=~led_dly_table[number];        //取出的显示码是共阴,电路是共阳
    if(dp) i&=0x7f;
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{
       if((i&0x80)==0x80) DS=1;        //串行数据输出制595
       else    DS=0;

       i<<=1;                //左移
       SHCP = 1;
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SHCP = 0;                //串行时钟
    }
    STCP = 1;                //锁存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STCP = 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现象:数码管不显示小数点。
原因:见反汇编
问题:函数led_dly_one_byte的临时变量一会用R7,一会用0X07?
      怎样避免类似的错误?

网友A:
嘿嘿

很细心的,有点意思,那说明KEILC51有Bug了?
只能在函数里面指定一下RS0,RS1了?
PSW |= ....;//?

楼主:
函数里指明?

那这个函数的通用性怎么保证?调用这个函数的函数若正在使用你指明的工作寄存器呢?

另外,怎么知道一个函数的临时变量要用到那些资源,用C语言还考虑这些吗??

刚试着转C,感觉那里都不对.........还是汇编好用

网友B:
不同的寄存器组

void time0_over_int(void)interrupt 1 using 3
void led_dly_one_byte(uchar number, bit dp) using 3

试试看

楼主:
这样肯定没有问题了,

但是,写每一个函数都必须要知道编译器内部要用到哪些资源?并且,还要清楚你这个函数要被哪些函数调用,那些个函数中要用的资源是否与本函数的冲突.......

以前也写过两个来着,没有考虑这些个东西呢,连反汇编这回事都不知道.

现在感觉C语言没法用了。。。。

楼主:
这种问题是常见的呢,还是偶的编译器有问题?

感觉大家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C:
中断函数里被调用的函数应设为可重入的reentrant

void led_dly_one_byte(uchar number, bit dp)  reentrant

楼主:
可重入?偶现查查什么叫可重入。

谢谢大家

楼主:
昨天试了试,改为重入函数也不行。

编译器只是把重入函数用到的临时变量重新开辟一个存储区。而这里的问题是,在调用函数的时候编译器还是用工作寄存器来传递参数。

后来,修改了一下KEIL的设置,好像解决问题了,如图

楼主:
//汇编代码

楼主:
KEIL C就是为了节省一条指令?

看来,好像是这个样子。

呵呵//

网友C:
好精彩的问题帖子。

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关系到C51编译器的设置,例如像#pragma NOAREGS.等等一些问题。

正在总结.....

楼主:
偶也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看看,就顶上来了。

感觉编译器用好很难,也在看......

WXJ1952大侠总结后一定要发表啊,先谢谢啦

网友D:
看看俺的培训教材,里面有

网友E:
地址在那里啊?怎么去看你的培训啊?

网友F:
很不错

希望版主给条裤子
keil的问题很多,如果你A函数调用B函数,B函数调用C,然后很可能在C函数里就使用了A函数的变量地址。我没有用寄存器,但是内存也复用。希望大家注意就行了。我调试一个大约63.3×××K大小的程序,这种错误遇到好几次了。我再也不相信keil了!并且各个版本都有同样的bug。

网友C:
请求所长直接给我们讲讲课。

您2分钟的事。让我们那么多人一个一个地去花时间找您的教材,岂不是最大的时间/生命浪费?

或者有偿发放给我们每人一本教材也好。

网友G:
典型问题

中断中指定寄存器组时,其中被调用的函数要禁止绝对寄存器寻址优化,函数前面加 #pragma NOAREGS

网友G:
所长培训教材中的"关于函数重入的说明"

关于函数重入的说明

因为使用了中断等级划分,中断中调用函数必定使用using x,保证主循环、低等级中断、高等级中断对同一函数的调用,不使用相同的寄存器区,而同等级中不管优先级如何都不会发生中断嵌套,所以首先避免了使用寄存器做函数参数调用引起的重入问题。

对只要可能在中断中调用的任何函数,必须使用#pragma NOAREGS开关,避免编译器产生优化的地址直接寻址指令,而使用正确的寄存器寻址指令。

对可能中断中调用的指针,一定明确说明类型,不能使用通用指针。

对可能被嵌套的函数,在进行char以上(int、long、xdata指针等)超过两字节的变量操作时,必须进行中断保护:保存中断状态->关中断->操作->恢复中断状态,保证不会在两字节之间的操作中产生中断。

这样reentrant可以不被使用,它的代价太大了。如果还有重入问题,就将函数复制一遍并改名,让中断中调用不同名字的函数吧。

网友H:
自己仔细找找原因

自己仔细找找原因

网友C:
非常感谢所长提醒。我视其为第二道风景。

解决方法1、消除编译器对函数局部变量i的优化(禁止用寄存器变量R7替代)。

C51的第二道风景——volatile
如果在对一个常用变量的说明中加了volatile限定符,则通知编译器不对该变量进行寄存器变量优化。
在LZ void  led_dly_one_byte(uchar number, bit dp)  函数定义中,将 uchar i ;改为

            volatile uchar i ;

则:即使不修改默认优化级别,void  led_dly_one_byte( )函数也能得到与using 3 无关的正确编译代码。

网友I:
所长能不能把教材重发一下

很久以前就仰慕所长,也知道所长的教材,可是那个帖子已经被删除了,看所长能不能把教材重发一下,让我等小辈也提高一下水平

网友I(2008-06-13):
还有个办法

还有个办法不是太好,就是其中被调用的函数要指定和中断相同的寄存器组。这样也可以解决

网友J:
中断函数最好不要用using

容易发生重入问题

网友K:
KAO 厉害啊,真是钻研得细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