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熟悉TCP/IP的兄弟

楼主(2008-04-30):
请问, 两台在不同局域网内的设备是否可以通过以太网通信?
如果可以的话,请问怎么实现?
理解中必须有一个是固定公网IP地址,或者类似QQ,通过第三方来通信,当然这个第三方也是固定IP地址.
请指点一下,略作说明就好.
谢谢!

网友A:
re

同局内设置正确网关就可以
我也在弄TCP/IP,不知道怎么实现不同局域的通信
同问。

网友B:
自己做个路由器(或买一个)

100元的4口小路由器

网友C:
如果是内网内不同的局域网(不同段)

通过路由是可以通信的

如果要想要通过以太网通信的话,就必虽知道对方当前的IP地址,也就是说要有固定的IP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