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8051F 的 SMBUS 可以传输多远?最多挂多少个器件?

楼主(2008-04-30):
C8051F 的 SMBUS 如何配置连接?

只在主控制节点接两个上拉电阻,所有的从节点都直接连接到总线上,其它的不需要了是吗?可以传输多远?最多挂多少个器件?抗干扰性如何?

楼主:
高人帮忙指点一下呀,先谢谢啦!

网友A:
距离不远,远了有干扰

可以挂8个器件吧

网友B(2015-01-13):
Basically, Maximum bus capacitance  = 400 pF (without repeaters) which is  about 20 – 30
devices or 10 ft of wire 。没有中继器的情况下,可以传输10英尺大概3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