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很简单的问题

楼主(2007-02-26):
8位单片机,16位单片机,它们的性能有什么区别?8位单片机中的"位"字代表什么意思?请各位高手赐教.

网友A:
这个问题太简单,8位单片机当然是排在第8位的啦,16位太靠

排位越前越好,32位就更差了。哈哈。。。。

网友B:
“位数“应该是数据线条数

8位机有8条数据线,16位机有16条数据线,处理速度就会不同

网友C:
位数通常是指处理器(CPU)处理数据的宽度.

例如51是8位的,它一次处理是按照8个二进制位来处理的。

8080是8位的,8086是16位的,而8088则是准16位的,因为它的处理器是16位的,但是外部数据却是8位的,是为了外部总线上与8位机兼容。

网友D:
赞成 浪淘沙 的观点

是排名的问题

网友A:
对不起,玩笑开大了。这里的"位"字代表CPU内部数据总线的宽

computer00说的是对的!

再补充一点,这里所讲的数据总线宽度的意义在于,CPU的一条指令最多可以处理这么多位数据,当然一条指令可以处理的数据位数可以少于数据总线的宽度(位数),如在32位的ARM中就有处理一个字节(8位)和一个字(16位)的指令;如需要处理数据位数多于数据总线宽度(位数)的数据,就要用多条指令实现了,最常见的是在8位CPU中处理16位甚至32位的数据。

网友E:
这样说吧

这样说吧,

         8位机的一个寄存器为8位;最大0xff

         16位机的一个寄存器为16位;最大0xfff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