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如何将2位的十六进制转化为十进制?

楼主(2007-02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2位是啥玩意啊?2字节?

楼主:
例如

十六进制的0x10转换后就是16
十六进制的0xff转换后就是255

网友B:
应该说是单字节十六进制

先减100,够减,百位加1。
再减10,够减,十位加1。
余数为个位。

网友B:
不好意思,刚才是汇编的写法。C的写法如下:

百位=a/100;
十位=(a%100)/10;
个位=a%10;

网友C:
C不用转换

除非你需要显示每个位的值,那样按楼上的做法

楼主:
请教

a%100和a%10是啥意思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