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51单片如何实现串口奇偶校验?

楼主(2007-02-26):
一直使用avr,没有发现这是个问题,现在要用51,突然发现实现起来还挺麻烦的,汇编下利用psw的奇偶校验位,还算可以实现,C语言下不能直接控制acc,所以我觉得可能只有嵌入汇编程序是最好的办法了,不知大家有没有搞过,给点经验?

网友A:
我是这么做的,欢迎拍砖~

    if(ParitySet!=None)        //校验判断
    {
              if(ParitySet==Odd)             //奇校验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ACC = SBUF;
        if(RB8!=~P)
             bParErrFlag = 1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if(ParitySet==Mark)            //置位校验
         {
        if(RB8!=1)
            bParErrFlag = 1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if(ParitySet==Even)        //偶校验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ACC = SBUF;
        if(RB8!=P)
            bParErrFlag = 1;
          }
    }

网友B:
正如楼上所说,是可以直接访问ACC的,在头文件中有特殊寄存

网友C:
看不明白

上面的程序好像有很多变量都没有说明定义,看不明白,能不能把你完整的程序发给我啊!!!!我的邮箱事wangbin1985827@yahoo.com  先谢谢了,兄弟急用!

网友D(2012-06-04):
没看明白呢。

网友E:
搞校验的时候查到了有帧校验和单字节校验,请问我下面写的格式是什么校验
9600,n,8,1
最常用的是帧校验吗?

网友F:
以前用51时也跟2楼的差不多。

网友G:
C51我一般这样处理:
ACC = dat;
TB8 = P;
SBUF = ACC;

另外,除非是跟别的设备配合做通讯,否则,不建议使用奇耦校验,可以使用CRC8或CRC16。

网友H(2014-07-30):
学习了!但是不怎么明白

网友I:
奇偶校验不能验证所有数据位正确性,CRC校验更可靠...

网友J:
引用 网友G:
C51我一般这样处理:
ACC = dat;
TB8 = P;

你好!我是初学者,能请问你一下那三个语句的意思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