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V直流变6V直流怎么弄简单

楼主(2007-02-26):
用4个电阻分压行不

网友A:
呃........

用开关芯片吧 我认为

网友B:
先说说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少,再说出稳定度有多高

楼主:
负载就是普通的收音机,带四节电池的

网友C:
分压电阻肯定不行,用7806吧,简单

输入和输出分别加个电容,就可以了,如果热就加个散热片,

网友D:
只能用dc-dc,用电容的那种就行

网友E:
dc-dc

 现在的dc-dc芯片不是很多吗?找找看

网友F:
用7805肯定不行,这么大的电压差,发热量很大的

网友G:
24降6V

用7812降压到12V再用7806降到6V成本不高,便宜好用还简单,应该满足你的要求,其他的有直接降到6V的但成本高

网友H:
不在乎浪费电的话,要简单很容易

输入24V--大功率电阻--滤波电容--7806--滤波电容--输出6V

网友H:
怕浪费电的话,只有DC-DC变换了

楼主:
用稳压块不行,压降太大,臌爆了两个

网友I:
34063搭,这么小的电流没问题的

网友J:
收音机电源,用dc-dc, 噪音问题,难度比较大哦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