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PU发热问题

楼主(2007-02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因为信号翻转时,电荷要流动,又由于电路中有电阻,因而

当翻转的速度越快时(频率越高),这电流(平均效果)就越大,结果发热就越多了。

由于现在的CPU电路基本上是CMOS电路,它的静态电流是非常小的,因而低频时发热小。即便不是CMOS电路,也会存在分布电容,频率高时,就会要不停的给它们充放电,从而电流增大。

网友B:
所以大家设计的时候频率能多低就多低

所以大家设计的时候

频率能多低就多低

抗干扰好,功耗低

网友C:
CMOS门电路遵循:P=C*F*V*V

门电路功耗:P
门电容:C
开关频率:F
供电电压:V

当功耗越大,自然发热越厉害啦。为此现在的CPU核电压一直拼命下调,呵呵

网友D:
频率低到刚好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规定的动作即可

系统空闲时,若有可能就把频率降到零,甚至断电。

网友E:
re

谢谢大漠孤烟!
CMOS门电路遵循:P=C*F*V*V
学习了!

楼主:
谢谢了

多谢高手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