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单片机I/O口做开关的问题

楼主(2008-05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果是信号的话,还是继电器最好。

当然也有低导通电阻的模拟开关,三极管用于输出开关量合适。

楼主:
我现在做的是只要两根信号线导通就产生一个信号

我是用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模拟键盘拨号,我测试过,在不用键盘的条件下,把键值对应的键盘行列短接也就是导通,就相当于拨了一个号,现在我要用单片机控制拨号,想通过控制开关来让键值对应的行列导通达到拨号的目的.望得到指点

楼主:
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两根信号线的接通

简单说来,就是想办法把两根信号线接通就等于按了一个键值,信号线断开就没有按键动作.

网友B:
驱动要求强的话,用继电器

不强的话,用光耦也行

楼主:
我用了继电器

我用了5V的继电器,就一个开关。从单片机I/O口过来的高电平直接可以驱动继电器还是需要加三极管?如果要加三极管,该怎么接呢?

网友C:
LZ还是没有说清楚要求

楼主:
没什么要求

就是控制继电器的闭合,使得用继电器做开关的电路导通,就这样!

网友D:
基本的电路

基本的电路呀,那里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