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意二极管反相漏电电流

楼主(2008-05-02):
很长以来,本人从来没有关注过二极管的反向漏电电流,一个概念就是认为反相漏电电流是非常小的,都是可以忽略的。

一次在做一个模拟检测电路的时候,用到一个二极管,二极管是反向接到一个电源上,理论上是可以忽略这个电源的影响,可实际结果出来跟想象的答案偏差很大,测了好多地方都是正常的,没办法把二极管拆下来看看是否坏了,用万用表量电阻显示是80Kohm,这个时候才想到反向漏电电流问题。

这个二极管是ROHM整流肖特基,经ROHM确认,最大反向电流达到30uA,换用小信号肖特基二极管即可。

请大家更改思路,不要被习惯迷惑,认为二极管反向漏电电流为零。并且二极管也分为好多种类。

网友A:
我早知道,你选管不看手册

网友B:
哈哈~~~楼上有意思~~~隔离度要求高的地方尤其要注意漏电流

频率高的电路尤其要注意分布参数以及元件的高频特性...

楼主:
设计电路每个器件都能想到它的特性,是非常了不起的!

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可是非常少的啊,本人佩服佩服。

网友C:
看手册确定基本参数是必须,但做到的人却不多

大部分都是以经验代替资料,如果大家常用的方法则还算不出错,但是一旦到了某些条件可能就出问题了

网友B:
一个电路往往是一个信号流程,跟着信号流程走,

想不注意每个元件的参数都难。

楼主:
不敢苟同computer00的观点

一个电路往往是一个信号流程,跟着信号流程走,能想到绝大部分是可能的,但要考虑完整是万万不可能的。

举一个例子:
朋友公司有一款手机入网,DCS二次谐波辐射超标。
就布线来说,手机的射频PA跟电池连接器的距离都很近,都是按照NXP的布线规范走的,还是出现了辐射超标。

在NXP北京公司,NXP的几个所谓的资深射频专家对电路做了详细的测量分析,1:首先认为是电源问题引起的,因为手机的PCB很小,很难多焊几个电容,反正焊过几个还是不行,2:之后认为是手机天线引起的,改进天线,降低功率输出,测试射频传导,都没有发现天线有问题。3:认为是射频屏蔽罩引起的,加了很多铜箔纸,还是无效。

局面出现僵局,老板天天发威。

无奈之下老板让我试试,我心里也没底啊,毕竟没搞过这一类的射频,虽然本人擅长电路的理论分析,对电磁场比较了解。

去了之后第一天也进入了他们以前的怪圈,得不出一个结论。
第二天就开始一项一项排除,感觉问题还是出现在电源上。可加不了几个电容,并且加上去也没什么用,DCS的二次谐波频率是3.6G附近,不管加1p,2p,18p还是1uF都无效,反正利用电容谐振点的理论在这儿是完全失效的。

无奈之后开始分析这个问题:电容谐振点只是理想的,针对比较窄的频带,并且我们的布线不是理论上的传输线,而是微带线之类的,就算是电容谐振点也虑不掉这些信号,最多只能改善一些而已,因为地是一个平面,虑掉这一点,信号还可以在别的地方传。
从这一点分析,必须要加多电容,在各个地方加,尤其是辐射源加,能加电容的地方都加。

第二就是寻找辐射源,辐射源必须要形成场结构,而手机除了天线外,唯一能形成辐射的,只有电池连接器,因为这个电池连接器太靠近射频PA,本来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内阻,提高射频性能,结果反而把电池连接器当成了天线,DCS二次谐波从PA的电源出来,通过电源线到电池连接器,通过电池连接器辐射,因为3.6G的频率比较高,这个电池连接器恰好成了天线。

就这一点,恰好是很多人想不到的,包括NXP的专家也没有想到。

解决的办法如下:
0:不可能把电池连接器去掉。
1:在电池连接器上加很多小电容和大电容,总共加了12个,电池连接器的位置还是可以加的。总共降低了3db的辐射。还是有问题,比较临界。
2:用铜箔纸保住电池连接器,只留触点的一面。这个方法让他们惊讶。

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,很多东西在设计阶段是很难考虑到的,大家都不是神仙。只能说经验的积累,降低出错的几率。

网友D:
我怎么

怎么觉得楼上所说,恰恰证实了6楼圈圈的观点?

楼主:
我举的例子是事后诸葛亮,若我自己设计,是考虑不到的

我举这个例子,是基于出了问题之后,必须要解决的情况下,一步一步推理分析出来的,具有一定的目的性,也就是说我知道出现了问题,各种分析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用的,具有很强的目的性。

对于设计来说,他考虑不到太多的异常现象。

就二极管反相漏电来说,我设计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,只有出了问题后,才能分析推理出来。

这种事后的诸葛亮只能出了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,但会导致很大的损失。
经验的积累,就是为了做一个事前的诸葛亮。

网友E:
电子设计最高要求——搞懂每个元件。

像极限一样,虽然不能达到,但是离他越近,你就越安全。

网友(2017-01-17):
确实,昨天换二极管换了半天,最后测试通讯还是不行,今天准备把二极管参数翻译一遍,对比差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