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-NAND flash-usb之间的联接问题

楼主(2007-02-27):
单片机-NAND flash-usb之间的联接问题

    我手头有一项目,要求单片机将采集的数据写入NAND flash,采完后通过usb传到PC里面,数据量挺大,大概1G字节左右,所以必须采用USB2.0接口。我在网上发现一个桥接芯片,Cypress得产品,参见(http://www.**/ART_8800018885_400012_500004_OT_E353C696.HTM)。我这个产品的产量比手机差的远,所以估计成本会很高。我另外想了一个办法,如下:
  选用一颗USB2.0的U盘芯片控制NAND,它们之间用一个高速模拟开关连接,用于选择NAND和usb芯片连接还是和单片机连接。采集数据的时候单片机按照u盘的存储格式往NAND里面写入数据,连到电脑的时候,把NAND切换到USB芯片,直接当U盘用。

    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否,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参谋一下,或者有别的更好的办法,小弟不胜感激!

网友A:

你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。因为U盘主控芯片在读写数据时要采用ECC校验,所以单片机在写数据时也得采用一样的ECC算法,只有这样U盘主控芯片才能认。很可惜,这个算法你不可能知道。

网友B:
更好的办法。不要nand flash,用1G的SD卡。

单片机通过SD卡座写SD卡,然后把SD卡拔下来去计算机里拷贝,一般电脑都支持SD卡读取,不支持的就送一个USB的SD卡转换器,几十块钱就USB2.0的很便宜。

还有你不需要写NAND FLASH的驱动了,这个也很繁琐,并且bug可能会很多,不容易写好。SD的驱动就相对简单多了。

SD卡到处都是,价格便宜的不得了,最省事了。

这个主意如何?

网友A:
如果找厂家合作的话,这种方法倒是很容易实现

可以找做U盘主控IC的厂家合作,实在不行可以私底下找其firmware工程师,很容易就可以实现,只要把U盘主控IC端的固件改一下,在进行物理读写操作时关闭其ECC功能就可以了.一片U盘的主控也就4块多*币,很便宜

网友A:
若楼主需要,我可帮你联系

偶一个同学就是做这个的,呵呵....

楼主:
回 zsmbj

SD卡我们用过了,但是一般的SD卡功耗太大,而我做的是电池设备,在电源方面不太好做,所以改为用NAND了。

如果有功耗小一些,电压在2V左右的SD卡,就可以满足要求了

谢谢!

楼主:
回 wxjrzy

关闭其ECC功能不知道能否保证数据的正确率,我们可以探讨一下

我的邮箱:
 oet-oet@163.com

网友A:
回:oet

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,你跟他联系吧.
他的邮箱:wangconglong@tom.com

网友B:
SD卡功耗大?

T卡功耗会小,接口和SD卡一样。电压也更低。

楼主:
tf卡可以,谢谢

但是不知道该卡的引脚定义,麻烦指导一下,用什么牌子的卡,各引脚的定义是什么呀?多谢了,也可以MAIL 给我,oet-oet@163.com

网友C:
tf卡和SD卡就只物理尺寸不同而以

楼主(2013-04-12):
最终用工业级tf卡,效果比较好

网友D:
2013-2007=6年…………

王者归来自己挖坟?还是这项目做了6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