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中断向量的问题请教大家!

楼主(2007-02-27):
最近我看到一个单片机的datasheet。
讲到中断入口地址时,这个说道:
The H/W interrupt vector is at 008h. And the S/W interrupt vector is at 002h.

其中有两个地址,一个是008H,另一个是002H。
现在我不明白的是,H/W interrupt 和S/W interrupt
分别是什么中断呢?
该单片机只有两个中断,一个是定时器中断,另一个是外部中断。
我原以为:H/W interrupt 是硬件中断入口地址,S/W interrupt 则是软件中断入口地址,但实验证明,两种中断产生时,都跳往002H,在002H中再据据中断标志位判断,才能认出是哪一个中断。
请高手指点!

楼主:
高手不在?

自己顶一个!

网友A:
还不如把MCU的型号报出来,也许别人不用看datasheet就知道了

楼主:
单片机型号是AT8PS56

单片机型号是AT8PS56
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?

楼主:
看来今天没戏了

看来今天没人回答了,期待明日,等待中!!

网友A:
比较偏吧,用的人少。管它呢,自己试出来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