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集成电路是什么负载?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08-05-02):
RE:

是阻性,感性,还是容性的?我觉得可能是阻性的。

网友A:
IO有小电容

网友B:
一般集成电路是什么负载

绝大部分是阻性,也有感性和容性的,如一些厚膜电路。

网友C:
IO有小电容

TTL,CMOS门电路,一般都是容性负载

看资料就知道, 都会有输入电容.多少pf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