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侠来分析一下电路图

楼主(2008-05-02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还有一个图

也是震荡电路

电路的是怎样工作的?

电路中三个电容C21,C22和C23的作用分别是什么?

网友A:
是吗?这是个振荡电路?

是一个调光电路吧,呵呵呵呵呵

调光的台灯一般都用这个电路,咔咔

楼主:
调光

ls说的对,

这是一个调节电磁振荡的电路

不小心写成震荡电路了,呵呵

那请给分析分析吧~~

网友A:
就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达到调光目的

主要了解 过零 导通角 等等的概念就行

网友A:
当交流过零的时候

可控硅截止,当交流上升的时候,向电容C22充电,当充到一定容量,可控硅导通

调节RP21,可调节电容充电的速度,也就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(过零点到可控硅导通的时间),从而调节交流的有效值,达到调光的目的。

以上是分析图2的

网友B:
这是一个可控硅调压电路,网络上到处都可以搜到

楼主:
zusen

是不是这个图中的可控硅的控制端电压始终存在?

只是控制可控硅的正向偏置电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