....请教我内嵌汇编怎么编译错误(图)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8-05-04):
缺少#pragma SRC 说明项

ASM/ENDASM只在SRC文件下有效。

在模块开始加入#pragma SRC ,得到SRC文件,然后编译(实际是汇编)。

网友B:
成功一定有方法失败一定有原因

成功一定有方法失败一定有原因

网友C:
哈哈~~~本想像4楼一样回帖,就是觉得字太多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