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测问题,请大家指点啊,急!!

楼主(2007-02-27):
最近接到一个探测器任务,是在公司以前的产品基础上修改,主要是金属探测,图纸我看不明白.特别是带PWM的那两路(A/D和PWM 都在图中标出了),请大家能帮说明一下原理吗?(这是公司以前买的方案,我周围的人也说不明白).
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:
1.VOLTAGE 部分输出到MCU的AD口始终为0
2.带PWM的那两路(AD1,AD2)得到的AD值总是保持在1/2电源电压,不管是否有百测物体靠近.以前的源程序被动过手脚,原功能都实现不了,且是反汇编出来的,几乎没可读性,大致看了一下,它的PWM占空比在高低高不停的变化,频率保持10K.
大家对这个能发表些高见么,感激不尽!!!!!
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2/2007227202813956.rar

楼主:
还有一点:

原方案是用2个MCU 完成的,一个是HT49R50,一个是EM78P458,现在我用一个EM78P458加一个LCD驱动器完成.
在原方案中,458负责AD转换,将数据发送给49R50驱动液晶.
显示10个小方格,方格亮的越多,表示被测物体越近,直到全亮后报警.AD转换得出的供发送的数据只有4种,FFH,FEH,FDH,00H.

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张图纸啊!!

楼主:
帮忙啊

大家帮忙啊,我快崩溃了,时间紧迫的很..

网友A:
金属检测一般都是谐振方式

PWM输出10K方波驱动检测电路,有金属和无金属物体时,衰减波形是不一样的,但个人感觉对方应当不是用AD检测电压的,原因很简单,速度太慢,很难保证将衰减波形全部检测出来,你仔细看看DATASHEET,是否是采用OP做的电压比较?

楼主:
谢谢!

你提到的方法我在其他资料上看到过,但是原方案的确是用到了A/D
我看懂了一小段,好象是如果A/D转换结果大于某值(150),于将当前占空比数值累加起来.累加达到100次,再和某数值比较,然后得出4种结论,0XFF,0XFD,0XFE,0.请问楼上的大师,这个该如何理解...

网友B:
看来遇到竞争对手啊 哈哈

楼主,你是哪个公司的啊?我做过金属,木材,交流电,木材水分测试的,电路图和你的有点不一样,看来遇到同行了~~:)不过我现在不在以前的公司干了! 留个联系方式 交流交流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