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来忽悠一下,上拉电阻是否太大了

楼主(2007-02-28):
我觉得这个上拉电阻是增加驱动、加速电平反转的作用,可100K是不是太大了,这么大不就和没加一样吗?~~~~~是不是起其他作用的哪?还有那个R20也是起什么作用的哪?

楼主:
R20在这里了

网友A:
这是必须加的! 看样子,像上电复位

复位后保持高电平-----增加驱动、加速电平反转的作用

1M也无所谓,10k也可以。

为了减小外部调试器的负担,把本应10k的电阻换成了100k-----很正常的

也可以在引脚与地之间加一个10nF(1nF)电容,减小干扰

网友A:
r20为了 上电时保持低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