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什么都没接,为什么会有正弦波?

楼主(2007-02-28):
这是个小的手提示波器(Tektronix TDS1002)

楼主:
没人碰到这个情况吗?

按一下自动设置就出现正弦波

网友A:
估计是50Hz的工频干扰信号。将探头短路后看还有没有

如果还有,则可能是探头地线断了或者没接好

网友B:
探头悬空的话有个50Hz

网友C:
探头接触不良会有这种现象

探头接触不良会有这种现象

楼主:
按一下自动设置就好了

网友D:
输入灵敏度很高,感应的环境电磁噪声

网友E:
有可能是内部有信号干扰或者是外部有磁场

有可能是内部有信号干扰或者是外部有磁场

网友F:
空间工频的干扰

将探头放在屏蔽盒内应该就没了

网友G:
一般是探头的问题

我这个TDS1002也经常出现,短接探头也是没用的,3年我已经换了5个探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