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转 RS232 怎么用啊

楼主(2007-02-28):
   请教一个问题:我的电脑上没有串口,现在打算用用一个USB 转 RS232

   的转接口。我的装置是贝能的烧写器,不知这样可以吗?

网友A:
买条线试试

网友B:
插上去就能用

不过话说回来,我买的25块的转接线和同事买的100+的转接线,稳定性是差很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