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IC可以实现电话来电接收.

楼主(2007-02-28):
我要做个电话来电显示器.其号码可以通过单片机读出.
和要做一个自动拔号器.
在中国用的.

做这两个东西应该各用什么IC.

网友A:
可以选择的芯片很多

    CID芯片性价比较高的可见台湾华帮、盛扬等公司的产品,Freescale等西方公司也有,包括原始的单功能FSK解调芯片如MC145447等。不过现在CID芯片都呈整合化趋势,最常见的是和电话电路整合,单片即可实现CID电话,而与MCU接口的应用主要流行的技术是用软件解,用较快的MCU即可实现。具体信息可到上述公司的官方网站查看,网上的此类信息也众多。
    拨号用DTMF芯片即可,MT8888、HT9200等都行。

网友B:
CID无非就是DTMF解码或FSK解码

硬件很简单,按国标做协议也很简单,只不过国内交换机是五代十国,要做全国通用的很麻烦。

楼主:
DTMF 和 FSK 并存的?

   现在国内,还有用FSK的编码的吗?  不是全都用DTMF编码的吗?

楼主:
刚去华邦网站查了一下

  查到如下:
  有两个IC技持CID 的,它们是:W91031S和W91030B/BS 但它们只技持 FSK解码的.
  我想不太适合用吧?

网友C:
FSK方式可采用MT88E39,DTMF可使用MT8888

目前国内FSK方式还是有很多的,我知道的主要集中在电力,交通,酒店等专网交换机。

网友D(2007-06-18):
俺做过8870的,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