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如何掉电时用IAP进行数据储存?

楼主(2007-02-28):
我想用单片机的IAP功能储存几个经常要改动的加工参数,可是感觉如果每次改动都修改一次FLASH,一来速度比较慢,二来单片机说明书上说FLASH的擦写高达100,000次,那我一天改100次,半年就不行了。。。。。

所以我想只在掉电以前储存,不知各位大虾有何好的方法实现掉电前保存的。

是不是要加电压检测位?然后用一个后备电容在整机停电时短时间供电来保存数据?

这个电压检测位怎么做?

网友A:
自己搞个电路检测电源是否有电

我是检测50hz的12v交流电,如果掉电,立即保存CPU状态到FLASH。不要另外加电容的,系统滤波的电容足够了。

楼主:
?那么一点就够了?

是不是检测到交流电没电后再做反应都来的及?

网友B:
极度危险

 最好用I2C

网友C:
TO agua4auto

自己做试验确定吧.
   不同公司的flash写入时间不一样的.
       不过好多大虾都用掉电前存储.

网友D:
用EEprom,掉电前储存,来得及

网友C:
flash支持IAP还用外接ROM???

楼上的钱多了, 分给我一点不???

楼主:
这个掉电比较器怎么做呢?

没用过也没见过,只是听说过,用比较器直接取电源上的电压做为比较信号吗?

网友E:
找块看门狗芯片来检测掉电

我做电能表的时候就是用一个带掉电检测的看门狗来检测掉电的。MAX706什么的都可以。

网友F(2013-04-26):
引用 网友E:
我做电能表的时候就是用一个带掉电检测的看门狗来检测掉电的。MAX706什么的都可以。  ...

看门狗芯片的掉电检测电路是怎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