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SP430的16位ADC测量电压的问题!

楼主(2008-05-03):
我将所需要测量的电压输入A0+和A0-两个端口,请问测出的电压是不是A0+减去A0-的差值啊?
另外请教我将得到的16位结果存入寄存器后怎么计算才能得到想要的十进制数,参考电压是2.5V,谢谢!!!

网友A:
利尔达上行家多~~~

楼主:
利尔达上没人回啊~

网友B:
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,先看懂ADC再说

网友A:
应该是差分测量,比单端要精确的多,它可以去除一些测量误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