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请教一个keil下串口的问题

楼主(2007-02-28):
请问一下keil中波特率的问题,我程序波特率设的是9600的,但用keil软件仿真,看了一下peripherals下的serial,发现最下面的receive baudrate(波特率)是1843200,我软件设置得没错,硬件也可以运行(可以和电脑用9600的波特率连接),请问发生这种情况是为什么,是keil软件仿真的问题吗
设置晶振:22.1184M,
程序设置:SCON = 0x50;
    TMOD = 0x20;
    TH1 = 0xFA;
    TL1 = 0xFA;

网友A:
全速运行一段时间后,再来看它的值

即要等波特率初始化执行之后看才有效。1

楼主:
成功了

我没运行,现在行了,谢谢

网友B:
为什么有行了呢?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呢?

网友A:
程序都没运行,它怎么知道你设置些啥呢,运行到那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