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SPI总线的器件有的需要光藕隔离,有的不要,怎处理

楼主(2007-03-01):
     如果全部SPI器件都直接与SPI主机相连,就很容易。
   如果有的需要光藕隔离,有的不需要,就变成没选中的器件,总线上并不是高阻了,如图

楼主:
理论上直接接,是可以的

   就是MISO,其它都不用管。
   当没选中有光藕那路时,MISO是高阻,接个上拉,让它驱动三极管(图右边),光藕就不导通了。如果其它SPI设备的MISO为低,也可以拉低的MISO1的。但没这样用过......

楼主:
如果把三极管换成7407可降低功耗,但成本稍高,要2片7407

网友A(2008-09-18):
??

用那么多6N137隔离?
真接用一个ADUM1401就搞定了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