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否用一个带LCD驱动器的MCU,不用LCD控制器,直接控制LCD?

楼主(2007-03-01):
请教,能否用一个带LCD驱动器的MCU,不用LCD控制器,直接控制LCD?LCD控制器和LCD驱动器到底有什么不同?它们的使用场合和需要是不是也不同呢?困惑中。。。

网友A:
要看什么lcd了

网友B:
用EMC的MCU就可以啦

网友C:
段式/带控制器的字符/点阵可以接MCU

网友D:
IO模拟 以前拆过别人的产品 用51做的

用IO模拟出中间电平

网友E:
PIC的

PIC18F6390/6490/8390/8490
数据手册
采用LCD 驱动器和纳瓦技术的
64/80 引脚闪存单片机

楼主:
哦,谢谢大家

哦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