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STC12C5412AD

楼主(2008-05-04):
STC12C5412AD的单片机出厂的时候是不是默认为内部RC振荡器,我焊了块板子发现外部晶振不起振,程序也下不了。
握手失败
计算机这边有信号发过去,但单片机没信号返回来。

下载线没有问题。

若单片机出厂的时候默认为内部RC振荡器,那怎么晓得它是否起振了呢?

网友A:
检查复位电路和工作电压是否合适

只要正确供电和复位且ISP连线正确就不应有问题。

网友B:
检查你的串口芯片有没有问题

楼主:
感谢你的回复

chunyang:
非常感谢你的回复,
供电和复位且ISP连线都没有问题。
我反复检查过了。

下另一块板子,别人做过的测试板,也是同样的片子,但已设置成外部晶振的,程序可以下载。

我这块就是下不了,两块都不行,电路也没问题。

楼主:
TO:wangkj

串口芯片没有问题的,下别的板子可以下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,问题已解决

原来是硬件设计错误,比较器LM358的输出端接到了RXD,长期为高电平,而MAX232的低电平信号拉不低它,所以造成握手失败

断开LM358就可以了。。。

网友C:
哈哈......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

   我是P3.0和P3.1都直接接了358,搞得我都是以为我的232或是串口线有问题,我自己就焊了3块下载板,郁闷......

网友D:
如果你选择了外部晶振 外部晶振又有问题的话会下载不进去

如果你选择了外部晶振 外部晶振又有问题的话会下载不进去的

网友E(2009-07-15):
请教各位老师STC12C5412AD的AD转换的问题

如何对负信号进行AD转换?转换结果怎样与正信号相区别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