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下用74HC14做复位电路的好处是什么啊?

楼主(2008-05-04):
想问下用74HC14做复位电路的好处是什么啊?
   近来看到一个电路是用的74HC14做复位电路以前没有看到过有那位用过没?能说说有什么好处和特别的地方不?

楼主:
?没有人知道吗?

网友A:
我觉得还是74HC123好用点,连狗都带了~~~

楼主:
大叔,你能介绍点资料我看看不?我没有看到这样的复位所以不

网友B:
用74HC14

也许是这个设计者对这个IC比较熟悉

网友C:
楼主说的是这个?

楼主:
不是你说的这个这个我看得懂我等下看看有图没发给你看看

楼主:
5楼,你为什么这么说呢?对IC很熟悉就这么用这个吗?

网友D:
图呢?

一片74HC14有4路输出吧?如果刚好有没用完的,拿来做复位电路,提高设计的稳定度,又不增加成本,何乐而不为呢?

楼主:
图纸来咯!帮我看看

楼主:
这个修改了下1

网友A:
搞这么复杂~~~研究研究74HC123可能更有收获~~~

楼主:
谢谢大叔的提醒我也看看去

网友E:
其实就是老的设计

使用hc14可能是为了复位波形的完整;
也可能就是照抄哪本书上的设计;
现在很多mcu内置看门狗,根本不需要外部的RC复位电路;
原则上,可靠系统需要外狗内狗软狗,一个都不能少;

楼主:
这个OUTPUT信号接到了GAL16V8上面去了

网友B:
回8楼

很有可能。有的人用施密特触发器上瘾的:)

网友F:
带密特触发器,稳定可靠

楼主:
那怎么来判断这个复位信号

网友G(2010-11-29):
不是有好处,而是你用的MCU的复位太差。

网友H(2013-04-28):
多数复位信号都有74HC14身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