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atic

楼主(2008-05-04):
在一个局部函数中用 static aa=20;
下次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是aa=20了就是改变的值了?

网友A:
这种问题不要问,自己试一下

楼主:
是变得

是变得
还有个问题
就是 unsigned char a ,b;
int  c;
c=a+b;
c=(int)(a+b)
得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阿?

网友B:
实践第一.

呵呵,对头,实践出真知.

网友A:
3楼可是个复杂问题

网友C:
3楼可的确是个复杂问题

网友D:
把static理解为函数内的"可被初始化的全局变量"即可

网友E:
static改变局部变量的生存期,改变全局变量的作用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