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CD4051的使用

楼主(2008-05-04):
我用单片机控制4051做开关,4051有单电源和双电源的用法,那么想问,什么情况下用单电源或者双电源呢?我用单片机控制4051,VEE脚是和GND接在一起,应该可以吧?另外,4051的A,B,C三个脚的控制,我从单片机I/O口输给这三个脚的信号还需要上拉电阻么?

网友A:
随便说说

输入信号有正负时要接双电源,至于控制脚是否要接上拉电阻要看MCU了.

楼主:
我用的MCU是AT89c2051或者STC89C51R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