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我的PID实验数据是不是太假了

楼主(2008-05-04):
设定值是35 每隔30秒记录一次数据。 Kp=5.5
祖  温度
0  24
1  25
2  28
3  30
4  31
5  32
6  33
7  34
8  34
9  35
10 35
11 35
12 35
13 35
14 35
15 35
16 35
17 35
18 35
19 35
20 35
这也太假了吧,三个参数我都没有调 就随便设了一个,就出来的结果这么好
一点都没有看不出明显的偏差 这也太假了 其他两个参数都不用调了阿!

网友A:
你是什么环境的温控啊,加扰动了吗?

楼主:
请教一下

没有加扰动  什么是扰动 怎么加啊?
请教一下

网友A:
还有你的温度区间均匀吗?

  两外给他吹凉风,或加热 看你系统的反应

网友B:
希望描述一下你的系统,说不定根本就没有调节,

而是一杯24℃水放在35℃环境下的升温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