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16位的D/A输出21位的分辨率?(有图)

楼主(2008-05-04):
用哪种DA芯片有可能可以实现吗?要求分辨率达到1微伏。。。
严重感谢各位大虾!我的思路如下,请看示意图:

第一级的D/A输出做为第二级D/A的基准源,那么第二级基准源的分辨率为1mv。
结果第一级D/A 1个bit的调整,反映到第二级D/A输出上,就是1/4096 mv ?
(Hmm...好像不对,应该是1个单位的值,结果还得被放大D倍)
第二张图:

前提假设:暂不考虑精度问题,元件都为理想器件。只考虑要使12位DA输出达到1uV的分辨率要求(假设允许+/- 1uV的偏差),该如何操作。分析如下:
D/A一二级为第三级输出做修正,最后做加法输出。12位D/A可能不够,换成16位D/A。
第三级输出分辨率为:2,048,000/65536=31.25uV;
第一级的D/A输出做为第二级D/A的基准源,输出值为2,048,000uV;
第二级的D恒定设为1,其输出就是31.25uV。现在要对第二级输出进行修正,只需要对第一级的D做调整。每调整1个bit,反映到第二级的输出上就是0.00095367431640625uV的变化,调整的幅度小于1uV,已达到分辨率上的要求。

就是不知道这样的分析对不对,各位大虾不要见笑啊,,,,

网友A:
基本上… 很难

可以说是不可能

网友B:
牛啊,21位的DAC

网友C:
不如说说什么地方用到

网友D:
高处不胜寒

网友E:
估计是用来做仪器校准电压源!

网友F:
用高精度电阻来搭。

哪位算算需要多高精度的电阻....

网友G:
用2个12位精度的DA就可实现

用2个12位精度的DA就可实现,第一个DA用个1V左右的基准,第2个DA对第一个DA的输出进行调整。关键还是基准的精度和地线的波动处理。

网友G:
更正一下

应该是第一个DA用个2.5V左右的基准,第2个DA对第一个DA每变化1BIT的输出进行调整,两个DA再通过加法运算组成输出。在实际运用时,还需要对2个DA的一致性及线性进行校准修正。

网友H:
没什么..

用3端可调电阻,一端接GND,一端接VCC=2V,从中间抽头接输出,
然后, 漫漫的调,注意是漫漫的调,要很慢很慢的调,
输出就可以达到1uV的变化了,
...

网友D:
9L的方法不行吧

楼主:
多谢以上各位的回复啊

这是个朋友说要做的,他在计量检测部门上班。
其实也不能叫电压源,只是需要这个东西来输出一定范围的高精度
电压信号而已,用来检测或校准某些检测仪器用的。这种仪器据朋
友说最典型的一种就是“酸度计检定仪”。
刚开始的时候,我也很纳闷,1uV的精度不容易实现啊。还特地打电话
去询问过他。但他说要求就是这么高的,然后他还说,用来检定测量
设备的,当然得高精度了。
偶现在还挺纳闷,百万分之一伏的精度,,,,艾。。。。

网友G:
re

应该是可以的,DA的位数越高,价格是成几何倍速增加的。所以成本才是关键。以前用过一路12位+一路8位来实现过16位的DA就是用我说的方法,而且可以大批量地生产。对电压0-5V的输出控制精度可达到1/10000左右吧,再高就没做过了。不过就是每路都要对DA输出数据进行修正。

网友E:
我猜对了。

10楼的方法可以考虑,
要不就自己用分立元件做一个。

网友B:
21位置DA可以用2个12位DA做乘法实现

第一个DA的输出做第二个DA的参考电压,不过这误差也是相乘的啊。

楼主:
严重感谢lin404,McuPlayer等各位大虾!

搞了个示意图出来,大家讨论一下啊?呵呵

网友I:
两个DA

两个DA是做不到的。任何DA都不能保证高于0.5LSB的精度。也就是说高位的DA的误差,会导致低位DA的所有数值没有意义。
如果能够这么做,DA厂商都可以关门了。

网友J:
用CPLD描一个超长的PWM!

网友G:
RE:taoest

两个DA是做不到的。任何DA都不能保证高于0.5LSB的精度。也就是说高位的DA的误差,会导致低位DA的所有数值没有意义。如果能够这么做,DA厂商都可以关门了。是这样的。但不你不一定要让DA保证高于0.5LSB的精度,高于2LSB或1LSB的精度,这是任何DA都要做到的吧。我只要能保证第二路DA的调整范围为第一路DA的2LSB或1LSB就行了。LZ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。这样吧看看一下的公式:在保证DA的精度为1LSB,且用同一基准的条件下,理论上:12位DA+(12位DA/4096)=23位DA。你要防止DA向上误差1LSB,又要防止DA向下误差1LSB,所以只能达到23位DA精度。这就是我说要用加法运算的原因。另外LZ只提出要达到1UV的分辨率,并没有提出要达到的精度。分辨率和精度是两回事。对于1UV的输出那么有1UV的误差,误差是很大的。但是如果对于2V的输出要求1UV的误差,那要求要彀的精度是很高的(高到有可能一阵风吹过你的误差就超标了)。没有精度指标是没有意义的。

楼主:
顶上去

欢迎大家再来讨论讨论啊。

网友K:
误差很难解决。

12位DA时,第一个DA的误差如果为1,第二个DA输出时误差已经到4096了。

网友:
lz,请问1uV噪声的电源怎么可能搞出来?

网友L:
呵呵 做出来你怎末测试啊

楼主:
回楼上的

我朋友就在计量检测部门,当初就是他说要做这个的。

为了这个uV的问题,我还质疑过他。他说他们单位就有这样的电压信号

输出仪器,然后他还用高精度电压表测量过该仪器的输出,确实是能

达到1uV数量级的分辨率和精度。

反正俺是没接触过这么高精度的仪器,即使能做,排版布线,输出信号

采用何种方式处理都是很大的问题。。。

楼主:
沉下去了

把它顶上去,请大家多多指教。。。

网友M:
应该可以

将LZ的图变下,最后放大后引入12BIT的DA,输出+-小信号,做最后误差校正。
这样可以满足精度要求,可以有效解决累及误差。

网友N:
1uV=0.000001V,汗

估计打一个喷嚏,对输出就产生干扰了吧。。。

网友O:
28楼的那个仪器多少钱?

估计是个天价。

砸钱下去,自然可以做得出来。

网友P:
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

分辨率是增加了,但是精度没有提高。

楼主:
LS说的可不对哦

事实是,不单分辨率增加了,精度也是可以达到要求D。

不然弄个1,2级的D/A来干啥用?就是用来微调的啊。当然在实际的应用中,

是要经过测量,校准,处理种种的。

网友Q:
你最好再问一下那朋友:

已有的仪器是哪国设计制造的?花了多少钱?放置和使用的环境怎么样?是否需要原厂定期的维护和支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