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D4051的问题

楼主(2007-03-01):
它能过串口格式的电平吗?
硬件上怎么弄呢?
串口有了负电平了
菜鸟问问

网友A:
可以

VCC接+12V电压、VEE接-12V电压即可。

楼主:

我刚才试了下VCC=5V,VEE=0V
串口调试正常啊

网友B:
VEE接地有时会出问题

建议这样用VCC=10V,VEE=-10V,计算机的输出加分压,VCC=12V,VEE=-12V,超出了4051的范围,好的发热,次的直接爆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