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通信的问题

楼主(2007-03-01):
我刚玩单片机不久,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.想做一个最简单的全双工串口异步通信实验,只有发送,接收和地线.按照全双工的定义是接受和发送数据是可以同时进行的,而作为单片机内部接收和发送程序是不可能做到同时处理呀,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.谢谢啦

网友A:
收发都分别有自己的缓冲区的。

可以处理完一个再处理另一个,由于单片机速度相对很快,你是感觉不出延时来的。

网友B:
单片机收发共用一个缓冲器的

单片机收发共用一个缓冲器的 比如51就是用RAM中的90H

网友C:
不会有什么影响

网友D:
大部分单片机逻辑上是一样的,物理上是分开的。

网友E:
这样的!

共用一个物理地址,但是通过读、写来区分是发送还是接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