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请教个东西,8086的指令中

楼主(2007-03-01):
大家好,请教个东西,8086的指令中求补指令neg,书上说对6个状态标志位都有影响,影响的填充方法按通用填充方法填充。请问这个填充方法是什么意思阿。后面看到还有其他指令也讲到这个填充方法。如指令非循环移位SHR对SF,PF,ZF按通用填充方法填充。

网友A:
笨!

就是补0或补1嘛!!

楼主:
我虚心请教,

楼上的你要注意措词。

网友B:
DOS下有个DEBUG.EXE

这个程序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吗?

网友C:
求补是做减法运算

求补是做减法运算。对于负数按0-该正数部分 这样的考察一下对寄存器的影响吧 移位后他们的结果寄存器的 状态当然有可能变化 SF,PF,ZF的值也要跟着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