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扩展64K以上的ROM

楼主(2008-05-05):
由于LCD图像显示的需要,我的AT89S52需要128K以上的ROM,I2c的EPEOM速度不够,不知有何办法,请高手赐教

网友A:
直接用内带64K的MCU不是更好么

网友B:
你这只是扩展数据rom,用io扩展高位地址线即可

或者自己去看看keil的Bank示例,那个可以扩展程序区的

网友C:
51系列加rom很容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