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220V变到直流5V,有没有便宜的方案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8-05-05):
有一种电路叫做电容降压

网友B:
电流要求?

如果电流要求不大,即使用变压器也能做到5元内……

楼主:
100毫安吧

网友C:
re

如果是100MA,可以考虑阻容降压,一般在小家电产品上用的比较多!

网友B:
阻容就免了把,电你没商量……

小功率变压器加78L05(国产)做到5元还是很正常的。

变压器要求:
输入:220VAC
输出:6VAC
4个二极管整流后给78L05

成本分解:
变压器3.5~4.0元(这个肯定是一般质量了,高质量的肯定是4.5元左右)
4个4007二极管:0.045*4=¥0.205
470UF/16V电解:¥0.1
100UF/16V电解:¥0.08
78L05:$0.18
以上价格是根据我公司内部材料价格核算而来,为含有增值税报价。

网友D:
开关稳压电源应该很便宜

新英的5V1A开关稳压电源,打开来看,值钱的就数那开关变压器和功率管了。估计有量时肯定能做到5元以下的。

网友B:
变压器体积肯定不会太小……

不过100MA的电流要求,使用RC降压,体积也不会很小,那个275VAC的电容体积在那摆着呢,而且它发热也比较多,还的留点散热空间把。

用ACDC的话,如果要隔离,体积也小不到那里去,除非你要不隔离的,那样体积会小点。

网友E:
市场上可以买到5元一个的100mA的USB手机充电器

网友F:
USB结口的MP3充电器

网友G:
楼主有好的办法了说一声.

我也找这个.可能还是阻容降压便宜而且体积小.

网友H:
呵呵

功率三极管+变压器做的开关电源应该可以
不过100毫安太小,好多东西拆了学习一下就可以了

楼主:
阻容降压也考虑过。怕不安全。

变压器太便宜的不敢用。质量不可靠。
我想找个芯片或模块之类的东西,直接把220V降到5V。有这样的东西吗?

网友B:
芯片没有,模块有

ACDC模块你想5元买不大现实,恐怕要用欧元做单位了……

变压器质量好坏价格是一个参考因素,你这个功率要求和价格要求可以买到一个中等质量的小变压器,但别想是零碎买,一次采购量不能3K,或者是老供应商,那样他也会给好价格

网友I:
变压器是不二选择,如老叶所言

模块、芯片别想了,没有这个价位的

网友J:
7楼是最佳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