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电视坏了,谁知道是什么毛病。

楼主(2008-05-05):
海信电视
开机 有伴音 无图像
过几分钟有模糊的彩色图像。过半小时图像逐渐清晰。
查了半天,大多数人都说显像管管座坏了。我还没买到。
谁知道?除了管座还有什么可能?

网友A:
有丝丝的声音吗?

网友B:
要打开来量量电压

故障部位肯定在显象管部分和高压包部分,打开来,对照图纸测试关键点电压,阴极,栅极,加速极,行管,视放管等工作电压,一般都能准确定位。时间长了,电视机中的电解电容最容易坏,要综合判断。

网友C:
显像管座受潮

自己换一个,几块钱而已。

网友D:
同意LS和老王

以往经验,更换管座ok,不过要拆旧管座去对照买新的,很容易搞错。

网友E:
管座

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管座,高压部份百分之一

网友F:
基本上是管座受潮造成的,这种情况几乎可以排除高压部分

LZ一定要买好的的管座,好像最好的是陶瓷壳镀金插件

网友G:
显像管管座坏了

网友H:
管座坏了,可以拆下来看看坏的程度怎样了

不是太严重的话,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,还能将就一段时间。最好更换。

网友I:
都被你们说对了

网友J:
用电吹风吹一下

网友K:
大家都说对了

管座坏了,我的康佳电视也是差不多这样,图像迟迟不出且不正常,花5块钱从维修店买了个管座,哪知多了几个脚,多出的脚空着也可用,问题解决

楼主:
换了一个座,已经修好了。

谢谢大家。
不过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。
座坏了,能坏出这么典型的故障!绝大多数人看到这个现象,直接就说是显像管座的问题。

网友H:
对,这个是典型现象。管座坏了,其实是潮湿、氧化漏电了

结果就会导致加速电压、聚焦电压不足,从而出现图象暗、模糊等现象。开机一段时间,电压又慢慢回升。另外高压冒严重漏电时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。

网友L:
最简单的方法---换平板电视

顶级的平板电视,也就是半平米房子的钱。

网友M:
楼上的真有米

网友J:
用平板电视是大趋势

网友N:
从理论上讲,不应该说是管座坏了

从理论上讲,不应该说是管座坏了
是因为聚焦电压和阴极电压过低,
管座受潮倒是有漏电电流把电压拉低了所致
所以只能说一般是管座受潮所致
电压过低也有其他的原因
高压包内部问题也有可能,只是机率很小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