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输入与32路输出的方案!!!

楼主(2007-03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并口,串口

并口的不锁存245锁存573
串口595 164 165

楼主:
我看了以前的贴子,谈到244+373,还有6B595。

这些方案哪一个要好一些。

因为我这的,要把32输入信号,进AD转换。

32输出!

网友B:
LZ先说清楚是模拟量还是数字IO

楼主:
应该是数字与模拟都有。

网友C:
数字的话用串行,模拟的话用模拟开关喽

楼主:
有人说用595,那个东东,只能做输出吧???

楼主:
那这种595可以控制继电器吗???

网友D:
输入是模拟的话,当然要用模拟开关了

网友E:
凑个热闹

模拟输入输出就用多路切换开关。。。。

数字信号可以采用串转并芯片,最好采用小型的CPLD或者FPGA,很便宜的,功能强大,且灵活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指点!!

准确的说是:

32路开关量输出.
32路输出.
8路模拟信号输入,加AD转换.

51+xxx+uart+7135+4051(模拟通道)=我的系统

现在的问题是XXX用什么来搞!!!

请大家指点.(系统点!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