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中的RTX51那位用过啊!大家来说说!!

楼主(2007-03-02):
keil中的RTX51那位用过啊!可靠性怎么样啊,有没有什么具体应用价值啊,用过的大虾都来说说啊。。。

网友A:
玩过

没具体使用过,其可靠性大概还取决于你自己编程时的细心度

网友B:
没什么参考资料,不如用陈明计的small rtos

没什么参考资料,不如用陈明计的small rtos

网友C:
我用过RTX51 Tiny

原来系统用定时中断带了一个PID控制电机, 用INT0带了一个AD7705。
改用RTX51 Tiny,做了四个任务,一个计算PID控制电机,一个读AD,一个接受用户键盘控制,还有一个任务将外部时钟芯片中的时间读到内存。任务之间的通信使用全局变量。用任务控制电机时可以比较自由的控制电机的加速过程。
可靠性感觉还行,好处是RTX51是针对51系统专门编制的,相对uCOS-II来说开销极小,在AT89C55WD(20K flash, 256B RAM )上都能跑起来

small rtos 没研究过,没法比较:)

网友D:
我个人认为,在普通单片机上,最好还是用前后台系统。

所需资源最少,性能最好,最容易实现你的目的。

网友B:
用操作系统事半功倍。

用操作系统事半功倍。

网友E:
其实先看看small rtos51对入门好处多多

如果能弄个DP51+再硬件演练更好。

那个好像停产了

网友F:
可靠性俺测试了几天,感觉可以。不过

使用和small rtos感觉最大得方便是不用中断管理,但占用资源太大了。

网友G:
个人觉得RTX-TINY是个很好的入门系统!

  看看KeilHELPRTX 下的文档吧!个人觉得是写的最好的RTOS入门教程!而且范例给得很全。我觉得只要不怕E文的朋友,用这个系统如们非常好!

   遗憾的是系统太小,用过一阵感觉不如用前后台系统。如果外扩资源,就不如上uCOS了

网友H:
随便说说

RTX51 FULL资料大少,不实用.(写过简单DEMO程序)
RTX51 TINY有一定的实用价值,占用资源少,中断延时小(本人一直在用,也讲方法),最大优点是与KEIL溶为一体,简单易用.
Small RTOS51本人买有一本书,深入研究过,写过复杂DEMO程序,最大缺点是中断延迟太大,不适合于对中断要求很高的场合,另外占用资源较大(相比RTX51 TINY),当然比TINY功能强,程序复杂时KEIL的覆盖分析特性可能不能成功(KEIL本身不是标准的C编译器,不直接支持函数递归调用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