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51控制flash如何实现fat32文件系统

楼主(2007-03-02):
并且要求可以通过用pc的usb访问flash的文件,不知道如何弄,
向做过的高手请教一下.

网友A:
你想做什么东西,我可以帮你设计啊

楼主:
介绍一下思路啦,谢谢了!

网友B:
最近正在做HOST。。。

你那个应该是SLAVE。圈圈的BLOG上无私的奉献出了他的设计,你可以去看看

楼主:
圈圈的BLOG在哪里啊?先谢谢啦!

网友C:
去百度搜索吧.

楼主:
搜出的结果太多了,不知道是哪一个啊?

网友B:
大汗。。。

你楼上的BLOG

楼主:
呵呵,谢谢啦,找到啦.我也大汗....

网友D:
flash里的文件系统???

在flash里做一个文件系统如果要做得很完善的话可能比较复杂哦.
首先要考虑到flash的特性, 就是写数据的时候要先擦除, 这就要考虑到怎么去备份这里面的数据了.
还有就是文件系统的特性, 要怎么去管理这些数据. 想好这两个问题那就应该可以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