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程序遺失

楼主(2008-05-05):
pic, pi, ic
求助各位大蝦:
   生產中PIC2620有程序遺失現象,如何解決這個問題。我已經做過多次實驗(比如高溫儲存實驗、提高編程電壓等),都不知道問題點在哪裡。哪位高人有這個經驗,給我指條明路。

网友A:
同样的问题,请教!

帮顶,我也发现过同类的问题,有时又不会丢失,有时又没了一部分,不过我多数丢失的是没尾部分的程序,不明白怎么回事。

网友B:
不知二位是不是使用特殊指令“表读与表写”

根据描述的情况很可能是执行了这两个命令,或者本来是写EEPROM的,但是写错地方了,可以试着屏蔽“表读与表写”或者EEPROM的,然后看程序是否还丢失,顺便说一下,这只是个人猜测,没用过PIC18F2620(烦劳以后名字写全),但是看了一下数据手册,感觉问题应该出在这里

网友C:
请联系MCP上海公司协助解决